看视频自动关机玩别的都没事高手进

楼主(2013-10-12):
玩游戏什么都没事,显卡排除了,系统别人给他重做了说是还这样,电源别人也给他换过还是这样,玩游戏没事,看视频看上一小时左右就会关机如果关了机就开不了,必须把电源线拔掉过了五六分钟才能开机.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你用的哪个软件看电视?换个试试

网友:
换软件,换系统(XP换win7)是否有软件设置了,任务结束后关机,

网友:
不要进同一个网站看~·可能中毒~··

网友:
自动关机了,开不了,是主要问题

网友:
用鲁大师测测

网友:
有点像过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