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劲特400黄金版电源无输出

楼主(2013-10-12):
   待机5V有能触发但是就是没有输出电压,电容换过电源控制芯片业换过可是都涛声依旧啊,真的不知道到怎么修了 还请各位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由于本人对电源工作原理不太了解 也没有个原理图什么的 不知道从何入手啊

网友:
去网上找哪个刘坚强的电源维修教程。

网友:
先把原理图搞到手吧

网友:
如果烧的太严重实在不行,就换一个电源。

网友:
怎么触发的,触发后的现象是什么也不说明白.转一下就停还是没有PG电压

网友:
主动pfc? 不是查两个C945推到管。

网友:
有触发无电流,查电源直流输出部分,回有所收获

网友:
这个修起来有点烦人

网友:
换了什么芯片,总该说明一下芯片型号吧。
说清楚电源什么故障。

网友:
你没有表述明白,触发可能就是风扇转吗?

网友(2013-11-19):
          主控芯片什么型号呀?也不说明。           风扇能转一下就停了,说明电路可以正常启动,然后进入保护状态。通常是主控 IC 检测到返回的过载、欠压、过压、过流等信号不正常,切换到保护状态。这类保护性的软故障很麻烦的,要检查是哪一路保护,什么原因?
          如果风扇不动,还好修一点,大多是硬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