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经经,能认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3-10-12):
dell 1440,单用适配器,或单用电池,都能开机使用,电池型号也能识别(k450n),但就是不能充电,接上适配器后电池的电量一下子就变成100%,不管插多久,拔下来又变成原电量值。

电池在别的机器上工作正常。请教大家这个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看看充电芯片   周围电路  好好检查下

网友:
经经是哪个?  电池电量检测信号不对?充电芯片认为电池是满的?

网友:
换充电芯片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