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有待机电流,不触发维修一例,与小小白们共勉

楼主(2013-10-12):
机型:IBM X31
故障:有待机电流0.049,不触发
这台机是收回来的,据同行说,这台电脑是放久了之后就开不了机的!!
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048,感觉有点偏大,正常应该0.03左右,按下开关键,没任何反应。
于是迅速拆机,取下裸板,目测主板没有进水、腐蚀、烧毁的痕迹,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没有明显偏小的!!
裸板通电再次触发,还是没反应,但是按下开关之后,开关脚有电压高—低—高的跳变,于是根据电路图,一步一步来修!!
首先量U55的57脚有16V的电压,从59脚也有3.3V的电压输出,如下图:

测量3.3V、5V电感,无电压!!
那么接下来就测量产生3.3V、5V PMW芯片的工作条件,见下图:

产生3.3V、5V 系统供电芯片是MAX1631,用万用表两侧关键引脚电压:22脚系统主供电V+=5V,21脚5V线性电压输出VL=5V;芯片开启信号引脚23脚SHDN=3.3V,3.3V、5V供电开启引脚7脚、28脚ON5/ON3=1.78V,为高电平!
既然这些条件都满足,接下来肯定测它的升压电路,实测25脚BST3=4.96V、18脚BST5=4.82V!!!
到这里就纳闷了,为什么条件都满足了还是没有3.3V、5V电压输出呢?
嘿嘿,不要忘了,如果是输出保护,也不会输出3.3V、5V电压的,那还等什么呢,量它的下管G极,看是不是高电平,如果是高电平,说明芯片启动了保护功能,如果不是,那再接着想其他办法!!
不过上天好像挺眷顾我的,万用笔表笔一放到芯片24脚DL3,哈哈,5.01V!!!
还有什么好说的,肯定是芯片输出保护了,输出保护了就难了,那么多地方我们该查哪一个?又没有短路,烧也肯定烧不出来!!!
其实我也没辙,这时我师傅出场了,一语道破天机:3.3V输出的那个电容直接换掉就行了!!!

哪个电容?看下图:

就是图中的C646,换上一个330uf电容,再插可调电源,待机变为0.039,按下开关,电流一路跳变,亮机!!
此机到此修复!!
不过遗憾的是,忘记拍当时的实物图了!!

这是VCC3M电压 电感后面的NEC虑波电容,这种电容用久了容易容值失效。

网友:
功力不够,有点迷糊啊!!你师傅是高手啊,没测就知道电容坏了。

网友A:
来学习了 我来学习的

网友:
是啊,我师傅现在是高级维修员了,经验相当丰富,我们都还是小小白,路漫漫其修远啊!!

网友B:
是不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呢

网友:
坏电容的机器特别的多,可电容这东西又不好测量!只能凭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呢

是的,我师傅以前修到好几台这样的,不过这种机器很老了,修好后已经卖掉了!!!

网友:
有点老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学习中。。。。

网友:
你师傅好像世外高人一样...总是在世人很困惑的时候跳出来摆平一切...就像西游里面的众位神仙一样。。总是在悟空都失败的时候出来收场..

网友:
你当时怎么没想过断开负载试一下呢

网友:
看来各个都有师傅带,羡慕。我们都没人收,可怜吖

网友:
不错,学习了,不过最后的电路图再仔细分析一下就更好了,也就是说没有师傅的指点,自己找出问题的所在就更完美了!

网友C:
有个好师傅带不错的,可惜没有这个缘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个好师傅带不错的,可惜没有这个缘呀

你这师傅直接叫你换,没有给你讲原因吗

网友:
我也没动什么意思  还是有点不懂

网友:
有经验修机就是快

网友:
有个师傅就是好啊。。。

网友E:
开启信号怎么才1.78V的?正常的吗?不应该是3.3V吗?

网友:
这个通病经常听人说就是没有亲自实践过

网友:
你师傅只叫你换,又没教你是什么原因,下次你照样不会修,这就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师傅直接叫你换,没有给你讲原因吗

讲过的,这也是他以前自己修出来的经验,用示波器量3.3V电压,有瞬间电压,立马被拉低,这是输出保护的体现!!所以后来换了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启信号怎么才1.78V的?正常的吗?不应该是3.3V吗?

1.78V也是高电平,3.3V是纯理论上的数值!!

网友F:
经验修机是很不错,可是我们这些小小白还是要把理论学好呀,这样在遇到高难度故障是才不会技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经验修机是很不错,可是我们这些小小白还是要把理论学好呀,这样在遇到高难度故障是才不会技穷

,理论我还过得去,现在紧缺的是实战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G:
,理论我还过得去,现在紧缺的是实战经验!!

哦,私聊,我刚好有点问题搞不明白,求教下你

网友:
其实,师傅也是检验积累,如果有示波器,还是可以发现的

网友:
这是个通病吧论坛有的

网友H:
恩恩,不错不错,小弟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恩恩,不错不错,小弟学习了,

给加点分啊

网友:
修的多了  大部分一看就知道问题在哪   我师傅也是一样   我找半天找不到问题    师傅一语道破  搞定

网友:
你没发现俩路开启电压偏低吗?VCC5MON应该是3.3V吧? 这是因为俩路的滤波电容出现漏电,导致拉低开启电压,我建议你再把5V的滤波电容也一起换掉。 X31的待机电容和北桥的1.5V和1.05V电容都是通病

网友H:
以后多看你的贴,,写的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后多看你的贴,,写的还不错

,谢谢你支持,我一定会再接再励!!

网友I:
。。好老的机子哦。。现在还活着IBM够强悍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好老的机子哦。。现在还活着IBM够强悍

是的,IBM的品质在维修界口碑一向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IBM的品质在维修界口碑一向是很好的!

怪不得IBM会倒闭了,质量做得太好了也不好,你看人家HP多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