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出现4个画面

楼主(2013-10-12):
三星E2220显示器出现四个画面,用通用板点屏也是一样,请问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人工置顶啊啊啊

□大□东 -5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不是已经可以说明是屏的问题了吗》??~

网友:
换张屏试试看

网友:
换台显示器接在主机上看看,是否还会出现四个画面。如果还有,说明主机显卡有问题

网友:
先换显卡,在换驱动板

网友:
你不是搞监控吧

网友:
先确定不是显卡问题,按auto试试

网友:
外接看是不是显卡问题先啊....然后找找是不是设置问题 最后直接换屏就好了0.....0..

网友:
四屏应该和显示器没关系 显卡的几率高很多

网友(2014-01-07):
已解决,换一个驱动板OK。

网友:
应该  是显卡的原因把

网友(2014-05-21):
是不是BIOS 问题啊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2017-01-02):
换个显示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2017-02-01):
一般是液晶屏的逻辑驱动板的问题了,可以修一下,逻辑驱动板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