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设置不了

楼主(2013-10-12):
杂牌机的主板进bios按飞f10确定不了。请

网友:
有些是这相关的,你可以选最后一个选项,里面有SAVE  exit这些字样,就可以退出了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

那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是咋回事

网友B:
在下面看F几是SAVE  and exi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下面看F几是SAVE  and exit

早就试过了,就是不行才发帖的

网友C:
不是键盘问题吧? 或者你用编程器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确定不是自己操作问题 直接刷BIOS

网友D:
估计你的意思是BIOS不保存吧。。。哎,看帖没看懂,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键盘问题吧? 或者你用编程器刷个BIOS试试。

它是一按F10就类似于死机,怎么按都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的意思是BIOS不保存吧。。。哎,看帖没看懂,笨啊

你还是不明白......它是一按F10就类似于死机,怎么按都不管用。

网友:
按F10的意思是保存,按Y的意思是确定保存,各个厂商的主板不一样,主板这里的设置跟系统的好坏没任何关系,你就是不装如何系统,主板照样任何都可以设置。你们不要按你们的主板去解释人家的问题。

打开电脑,去掉你的主板电池,对主板放电后把电池装上(最好直接换个电池)再试

网友:
主板电池旁有个跳线的,默认是1,2线上,你跳到2,3线上开机,没反映的,这是放电,然后再跳回来开机,按F10后直接回车,不用按Y啊,你换个键盘试试吧,鼠标先拔下来,其他连接电脑的设备全拔下来,只留键盘显示器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