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ECRST#脚无电压

楼主(2013-10-12):
联想B460,无待机。测公共点有19V,3D3V_AUX_S5,5V_AUX_S5正常,/5VS5/3D3V_S5。测S5_ENABLE 无电压,测IO 工作条件 ,供电正常,测到ECRST#时 一直为低电平。上拉电阻一端有3.3V 另一端为0。Q28 B级3.3V  Q28为P沟道 低电平导通  所以Q28没有工作  ECRST#没有被拉低  Q28本身也没有拉低ECRST#.当我拆到EC是  ECRST#3.3V正常 更换EC  故障依旧 。测AC_IN#低电平 正常 希望大家指导指导  先谢谢了

网友:
不能触发就按时序修啊,测RSMRST#,PRWBTN#,这两信号没有就往前级电路推咯。

网友:
先刷EC BIOS再说

网友:
i o电路 仔细查一下

网友:
EC。BIOS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