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SY-AMN6PI-RL V2 复位灯长亮

楼主(2013-10-12):
主板SOYO SY-AMN6PI-RL V2
故障现象: 复位灯长亮,电压正常。
电压正常,复位灯长亮,首先考虑PWRGD信号。测量各小
三极管
,发现Q73(芯片右下方)基极1.2V,集电极5V,发射极接地,不正常,果断换之,上电OK。
发此贴仅为方便大家查找。
芯片

网友:
复位灯常亮电压正常?楼主喝醉了?

网友:
楼主没有喝醉,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我遇到一块板也是一样的故障!学习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和楼主板的问题,也是换Q73 OK了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复位灯常亮,电压都正常 无复位首先考虑PWRGD嘛,楼主思路清晰,下笔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