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

楼主(2013-10-12):
开机白屏   信号输入也是百屏   驱动板换了还是白屏  求帮助   开机白屏不应该是电源板呀5v  12v  3.3v都有呀

网友:
屏可能坏了吧

网友:
高压条 屏 屏线

网友:
白屏情况   屏线   驱动板   屏  你一个一个试吧

网友:
平有问题吧

网友:
屏供电 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