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R400 重启不显示

楼主(2013-10-12):
R400放电取掉CMOS电池能显示,正常进系统。当我重启系统的时候。屏幕关掉了,只有适配器的灯亮着,电流在1.02左右不动弹 了,我硬关,在开机器就不能进系统了。一直停留在横杠那里了。

热机就开不了机器了。

网友A:
这机子ATI的 卡 是吧 我遇到一个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ATI的 卡 是吧 我遇到一个 显卡的问题

的确是A卡。

网友:
做显卡,不行换一个试试。

网友:
左上角有一条横杠 取硬盘试试吧

网友B:
显卡问题,老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问题,老毛病

不会吧,我以为是南桥问题,我换了南桥。
显卡我独立关掉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问题,老毛病

就是重启问题,重启之后黑屏。
电流在1.11-1.02 就不动了,只有电源灯亮起的。
风扇也一直转动

网友:
硬盘坏了,

网友:
显卡虚焊我遇到过了2次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 加焊试试吧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上次遇到一个就是这样

网友:
刷BIOS吧。现在比较新的机器 BIOS容易坏

网友:
R400 T400双显卡的机器这种情况 基本可以确定是ATI独显的问题。

网友:
这种应该是显卡坏了吧

网友C:
加焊G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GPU试试

我重置GPU还是一样的。

网友:
恢复一下BIOS出厂设置

网友D:
应该是显卡坏了吧
水果族︱苹果(兔
各位都说是显卡坏了,我重新重置显卡了。 效果一样的。? 如果是线路的话,重启1.01机应该是哪里电压没关掉啊? 我去测量下在看看是不是显卡芯片坏掉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显卡坏了吧
各位都说是显卡坏了,我重新重置显卡了。
效果一样的。?
如果是线路的话,重启1.01机应该是哪里电压没关掉啊?
我去测量下在看看是不是显卡芯片坏掉了。

网友:
好像这个机器有个电容很容易掉 在键盘那里

网友:
弄好了 回复一下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