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换通用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3-10-12):
液晶显示器屏幕暗,拆开发现高压部分修过,更换过高压包及附近几个电容;应该还是高压处的问题,于是代换通用高压板,两口的,找到GND,12V,ON,接好测试,屏幕亮度够了,但是通用高压板的高压包一直滋滋的响,同时屏幕抖动;测量原电源板上12V处电压在16V左右,另外开始拆高压元件(因为不知道怎么断高压),拆了电容,拆了高压包,故障还是一样;先请教大家指导!电源管理芯片是LD7576,高压芯片是MPS 1015!
我从这两个芯片开始研究下电路,请大家指导!!!非常感激

网友:
   查下电源板部分 是不是电压过高了  换个电源板试下

网友:
你看看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换电压高一点的高压板试试

网友:
电压肯定有问题,16v太高了。先查电源吧。

网友:
确定原电源板是12v吗  建议换个功率大点的高压板

网友:
你是没有断开原来一体板上的高压板吧

网友:
首先确定是不是电源板输出电压太高或者更换宽电压高压板试试,再有就是测测灯管,不行就用万能点屏工具点一下看情况是不是一样,若一样是屏或灯管问题?若正常那不就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么?总之一句话:一个一个代换之

网友(2014-07-10):
12V通常进高压的话都是一个电感的。

网友:
看看整流桥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