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楼主(2013-10-12):
一块技嘉P45主板    开机掉电 让后又自动开机  不停循环  不装CUP和假负载没事   CPU供电电容换了  MOS管都换了   还是没解决  求大侠们给点意见 :新手学习中

网友:
应该是内存没有过。你刷bios看看

网友:
BIOS应该没问题啊    好像就是带不起负载的

网友:
只是过来学习的

网友(2015-10-01):
解决问题没有啊,我手头一块也是这样

网友:
检查一下CPU供电

网友(2016-01-10):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不装CPU测供电没问题,装cpu或者假负载就重启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