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头疼问题,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3-10-12):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上图 这个板子搞一天了,联想B460,版号LA46 DIS MB09911-1M48.4GV01,刚到手,一看待机电流有点大,0.36,呵呵,心想又是个简单活,烧鸡大法,烧啊烧,拆了几个发烫的电容,还是不行,在摸啊摸,摸到这个CPU上管, 烫死了我了!看电路图是个上管,拆掉一看里面确实发黑了,把上下关都拆下来,上电,待机正常,开机,我的天!自动上电,电流跑到0.45,有时候0.7,0.8,反复重启,考虑:(可能是拆掉一相供电,供电芯片保护,把CPU拆下来,电流到0.36,不重启)随机定了一组上下管,到货,换上,现象还是一样,以为没换好,连换了3个,还是不行,看电管芯片是62882,手上有个6288C换上,还是不行,在量电感的对地阻值,02,发现一个滤波电容击穿了,换上,还是不行,*脏话*,我要骂人了,把所有330大电容全部换掉,不行!!!!!!没招了(重启量CPU供电能升一点电压,就下去了),在线等大师指点。。。。。小弟感激涕零!!!!!!

网友:
还是查CPU供电的各个条件

网友:
。。。。。。。。。。。。。。。。。这机器乌龟壳容易坏。。大电流  基本和CPU供电一起坏·

网友:
   问题都还没看懂  如果是电感对地两个单位的话应该算正常,测反馈电路

网友:
看看CPU烧坏没有,换个试试。我觉得应该还是CPU供电没有修好吧

网友:
CPU换过了,一样,我觉得就是CPU电路的事 ,出来一点电压,肯定CPU电管芯片工作了,反馈电路,不知如何查起

网友A:
乌龟壳是什么?CPU供电您是怎么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乌龟壳是什么?CPU供电您是怎么修的?

就那个铁壳子啊

网友:
CPU供电坏了。有的时候会把CPU烧坏~

网友:
cpu供电 有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检查6282,铁壳芯片及反馈电路,还有一点就是要确定CPU有没有烧坏.铁壳短路有时会烧CPU.

网友:
这个机一下子搞不好的话后面的问题可就多了

网友:
你何不把铁壳MOS管+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了呢?  再换个CPU

网友:
这个芯片拆下来再装回去就好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要和烧坏的管子同时换上才可以!!!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我前两天,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我的机器是换了铁壳后,不上U 电流0.23-0.3,CPU有电压,1.0V左右,但是上CPU后,开机掉电,电压没有了,然后测量,发下62882的28,29短了,换了个新的还是一样,CPU也确定是好的,如此反复,换了几次,未找到原因,放弃了
希望你能修好,

网友:
在换62882 铁壳MOS块在看下焊好没

网友:
估计让你烧坏了供电芯片那个机器就是铁壳mos管的问题= =# 换个就可以 了 遇到过一个

网友:
62882和6288c的脚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