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

楼主(2013-10-12):
华硕的板子 能点亮  就是会花屏 接上独显就不会花屏了 很奇怪 这是什么?哪位高手懂得 指点指点!!!

网友:
那就是集显坏了~···《北桥或内存坏》~·

网友:
换内存试试,可能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集显一般内存或者北桥

网友:
查北桥和内存的工作条件把。

网友:
直接加焊北桥,

网友:
集显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先换内存在干北桥吧

网友:
集显显存就是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