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W8440进水机 二修机之意力坚持修复不要错过

楼主(2013-10-12):
是两口子拿过来的 晕那香水闻得有点想吐 这女的说是 进过水了 我一看螺丝动

过 问她是不是有人修过,她们说给那个人修了3天 说能修好,结果没有修好。这

么老的机了 我就直接报价 没有换大件150元 换大件在说 客户同意 水是进键盘

那有可能键盘也会坏  修好在说 打发走了 接电可上到0.5A左右 折机一看 进水

位有2处一是在南桥 二是在VGA和电源接口 网卡处 被动过的地方 有CPU IC 内存供电

IC EC 南桥 上电为0.5A这里正常的  现在查供电3 5V 1.05V

1.5V 1.1V这里都有 1.8V和CPU供电没有 下个图纸查1.8V供电条件如图 TPS51124

分2组显卡供电1.1V有 1。8V这边没有直查开启第8脚 SLP_S5#_3R没电压 查图是

南桥发出来的 没点位 找到这个R41真不容易 这里也没有电压 在找R7272这里有

3.3V 南桥没有发出开启条件  南桥这里也是进水我想这里不是进水是这个女人在

打扮时进的香水 先报价要她在加50元 客户同意 加焊南桥时同事们说这么香 当

时我有点想吐这香水和她来之前的香水一个味  焊好之后上电还是0.5A测

SLP_S5#_3R时发现一个问题有跳变 在测1.8V电感有波 但不长久我又发现电源灯

和硬盘灯 闪不停 难道是南桥挂了 取下南桥里面有液 先处理好 不上南桥在上电

这2个灯不闪了 电流还是0.5A 去料板上找个桥换上去 在上电SLP_S5#_3R有了内

存供有了  这个2个灯还是闪  CPU供电无 CPU也是被动过的 焊得不是很好 查条

件供电正常   CPU开启 无电压分别为PM_PWROK EC发出 PWR_GOOD_3通过比较器过

来的 测U1036 5脚电压1.6V 6脚2V 不满足条件 要想满足必须所有PG 正常才有 测V1.5S_PG V1.8_PG VCCP_PG

VGAVCC_PG 这里都是低电平 PM PWROK 是后出来的 没办法了 看着这个2个灯还是

闪 有地方短路用手摸发现 5V电感发烫 但供电是正常的,在摸发现BGA网卡有点

热 这里是进水之处 直接取了 电感不烫了 但2个灯还是在闪 我想是不是南桥没

做好在加焊还是不行 又到料板上找一个晕 不行 老板不是有收藏完整的料板 找

到D620是的南桥  换上 灯不闪了 哈哈 CPU供电有了  在测U1036 5脚2.3V 6脚1.9V

7脚3.3V PWR_GOOD_3 他开启了CPU供电IC 上内存又失望 电流1A不动有时只能触

发到0.5A CPU供电就没有 还是那里不稳定 在找进水位这里的管子发现问题了

Q6250 D级只有2.4V 难怪有时有有时无 当表笔测到Q6250 3脚时电流跑上去了反

复几次都一样 这里与Q1041 3脚同样受U4178反相器控制 2脚有3.3V 4脚为OV 正

常 此两管为低电平导通 把Q6250 换掉OK  开机每次都能上到1A 不跑码 EC是上

家动过了是进水的查 LPC总线 打阻值 40 39 37阻值为400多 35脚为200多 不正

常测电压为1.2V不正常 可能EC挂了 找个EC换上去上去了 0.4-0.7-0.9-1.0-1.6

-1.5-1.8 看电流是亮了,装上屏晕,白屏 接外接正常 也算是有点成就了 白屏

要不就是屏线 要不是屏没有开启 只有查条件了 CN2 屏接口这里也是进水的旁边

接屏测 LCM_DDCPCLK和LCM_DDCPDATA 3.3V  2和4脚是屏开启 直测Q6208 2脚有

3.3V开启 1脚也有3.3V 3脚2.4V 屏有开启这好办了 查下去测Q1050 这是P管 低

电平导通 3脚为5V 这就不正常了 5V是R1400上拉过来的 而Q6208 3脚有2.4V想必

可能断线 通断果真断线 飞线到电阻2脚 上电屏亮了哈哈修这样真不容易 进水机

先裸机进系统看看 老天这机卡LOGO呀 老板忘了说 这个南桥就是卡LOGO的,我晕

,你不早说现在说有什么用 又找个南桥换上去 完全修复此机。
大家给点鼓励

网友:
你们老板不给力啊,常用的芯片都不备货,到最后你花那多功夫

网友:
楼主这技术牛啊。膜拜,什么时间才能练到你这样水平…………

网友:
分析得果然是透,太给力了

网友:
还不错。你老板有问题的也留着啊 。。

网友:
可恶的老板

网友:
大哥你的标点有点少了看的我眼花缭乱的,不要楼主的技术很牛呀顶一个

网友:
楼主的技术太好了

网友A:
发帖的大哥能把这机器的图纸传上来吗?我找了一圈没找到一样的

网友:
给力了,楼主的帖子

网友:
这么深厚功底,理论没的说,我估计喷到这个问题,直接建议换班了,高手呀

网友:
南桥大家都不备货的啊

网友:
楼主真的好耐心,要我,早就放弃了。真的不想挣着200块,花这么多的心思。不过修好了,钱是次要的。主要是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

网友:
和亮哥能学到好多东西,这个虽然有不还看不懂,不过貌似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多谢 我只要有希望修好的 我会去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帖的大哥能把这机器的图纸传上来吗?我找了一圈没找到一样的

网友:
学习了。。。。。。。。。。。。

约西 -3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技术是没的说的啦,但你老板也太小家子气了吧,坏了的南桥也留着,这不是给你找事吗

网友:
楼主还真是个高手,不过看你挣这个200元,也是太累了,不搞个大半天是不行的,这样子搞,累死人呀

网友(点评):
兄弟打工的不容易呀 不是你说不修就不修

网友:
看一遍   感觉看的好模糊  没看懂    不知道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还是怎么,无语、、、、、

网友(点评):
学会了 就看得懂了

网友:
不好意思,补充一下:我评分的时候打错字了,不是“重复资料,牛!”,是“重要资料,牛!”并向楼主致歉!!

网友(点评):
兄弟你称赞也要把字打清楚呀,不要别人误会我

网友:
楼主总共换了几次南桥

网友:
这也太麻烦了吧

网友:
技术可以。 但挣这样的钱太累,
这块主板200不到···

网友(点评):
打工不容易呀 兄弟

网友:
能写出此文章的人, 必定是天才!!

网友:
不忙的话  还是建议修  锻炼技术    太忙的话 就划不来了

网友:
好样的,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很强,太有耐心了,这样的耐心正是我们要学习和坚持的,加油。

网友:
有好配件能省很多事的,往往想放弃的不是技术不行,而是被配件坑了。

说得有道理

网友:
价格是不是低了?

网友:
羡慕你的技术,和毅力

网友:
*脏话*。没修死你,先不上电又缺电压,又不跑码换EC晕到,要是到了不跑吗我就卡住了,LPC总线对地值可以判断EC好坏吗?

网友:
牛人,好技术,好耐力啊

网友:
我这一抽屉南桥,换一个可麻烦 多半都是坏的 shit

网友:
学习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技术好,料板多,没这么多料板,不好办啊

网友:
拜读了,受益匪浅,高手啊~

网友:
这抵得过修3台笔记本的故障了!!!那老板真是神坑,换之前不告你卡LOGO!!换完之后再告诉你!!

网友:
这个故障还真多,我想问下南桥不上也可以上电吗(你的这个上电是查设配器还是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不错思路
一unaixiande有耐心的人啊 不错哦 值得收藏啊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基本不修了,太麻烦

网友:
不错,思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