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液晶 高手行过路过进来教教啊

楼主(2013-10-12):
              今天有台液晶显示器  为什么接信号信没显示?三星的机子

网友:
不接微机线无信号有么?

网友:
说得不太清楚  不好判断

网友:
信号线或液晶显示器坏了,判断完毕

网友:
驱动板问题,程序问题。。如果是SA开头的话,程序的问题多点

网友:
刷25码片吧

网友:
什么型号啊  SA的 程序通病

网友:
感觉是程序出错了。

网友:
先换个通用驱动板试一下 是不是驱动板的事

网友A:
到三星官方下载一个同型号的升级固件软件。用另一台电脑QQ共享,把坏显示接上VGA口上打开电源,用QQ安装好升级固件软件。等几分钟显示器开关机。即可。我修过好多。

网友:
你说的很笼统,这种现象有很多可能的原因。拆开看看吧用表量量。

网友:
刷程序可以了、

网友:
肯定是哪里坏了~~

或者楼主脑子坏了

网友:
程序问题,刷25芯片

网友:
解决了,也是刷那个

网友:
先确定计算机是不是真能显示,能显示可能是数据线问题,或者是显示器的驱动板问题

网友:
三星通病判断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三星官方下载一个同型号的升级固件软件。用另一台电脑QQ共享,把坏显示接上VGA口上打开电源,用QQ安装好升 ...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B:
有编程器的话刷一下程序没有的话照10楼说的做

网友:
三星SA系列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编程器的话刷一下程序没有的话照10楼说的做

      谢谢

网友C:
说的也太不清楚了,如果是不接VGA显示无信号,接上VGA不显示那个能是程序坏了,尤其是s22a系列的都这问题!

网友D:
不接显示无信号么?

要是那样的话  程序问题  建议改通用板 或者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接显示无信号么?

要是那样的话  程序问题  建议改通用板 或者刷程序

     嗯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也太不清楚了,如果是不接VGA显示无信号,接上VGA不显示那个能是程序坏了,尤其是s22a系列的都这问题!

换bois了,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