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S的wifi坏了

楼主(2013-10-12):
是不是要换wifi模块啊

网友:
呵呵,具体情况说说啊!

网友:
换吧,大概300左右

网友:
WIFI模块虚焊了,加焊即可。或者更换WIFI模块。

网友:
有具体更换步骤或者注意点吗?同求指导,呵呵。。。

网友:
都要换WIFI模块的,4S的通病,我们平均一天换2个

网友:
风枪250轰下不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