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解释呢 就是说工作的条件和原理 lcdvcc

楼主(2013-10-12):
如图 如题

工作原理 和工作条件 详解   高手回答  让小弟受教受教

lcdvcc 电压出来的条件   前提是  15v  5v都有

网友(点评):
看到朋友们的评论我在这里向楼主致以诚挚的歉意,我不是打击楼主的学习精神,而是看到楼主是正式维客而觉得奇怪,所以才会那样说

网友:
正式维客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只要ENVDD为高电平使Q4导通,拉低Q2  Q3 的2脚使这2个MOS管不导通,那么+15v经R33加到Q1的2脚,使Q1导通给屏供电

正式维克 代号而已 我就是基础差 来学习的 在你们的帮助下 我正在进步中啊
请勿打击楼主的好学激情! 谁敢说一出生就会? 楼主我支持你 不懂就要指出来! 不懂的地方留着有什么用?

网友:
讲解详细,学习了,谢谢!

网友:
你确定你是正式维客??

跟正式维克没关系 我通过大家的帮助也在进步中
请勿打击楼主的好学激情! 谁敢说一出生就会? 楼主我支持你 不懂就要指出来! 不懂的地方留着有什么用?

网友:
应该是刚进迅维的,如果学完出来还问这种问题,饼哥肯定会揍他

网友:
上面解释 不是15V供LCDVCC而是3V

网友:
楼主是帮新手问的吧。

网友:
坛里高手如云啊……

网友:
有点点象是那和回事

网友:
这个不是XW教出来的。。没有培训的称号,比我还弱的都有啊。。佩服

网友A:
确实难度不高,但在实际操作中依然很容易出现纰漏,每个好学的人都应该得到的是讲解和理解,而不是打击。正式维客代表的只是在一个代号。我相信很多小小白可能要比版主还强,又能说明什么呢。

网友B:
正式维客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只要ENVDD为高电平使Q4导通,拉低Q2  Q3 的2脚使这2个MOS管不导通,那么+15v经R33加到Q1的2脚,使Q1导通给屏供电
这分析不错,但还有纰漏,容易让新手犯错。M93与INT—LVDS  VDDEN同时为高电平,才能点亮屏,如果有一处电平为低,便会拉低整个电路,导致电路不能点亮屏,同时为高电平才能点亮,或是说LCDVCC才会有!

网友:
大家互相学习,没有必要攻击对方,我们都是从不会到会的一个过程吗,有时候一个小问题也会让人纠结好几天的,分享下也可以

网友:
回答的得不错,楼主问题也很给力。。。

网友:
这个可以从Q1开始往下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式维客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只要ENVDD为高电平使Q4导通,拉低Q2  Q3 的2脚使这2个MOS管不导通,那么+15v经R ...

呵呵,楼主看图不仔细,int_LVDS这个电阻是没有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难度不高,但在实际操作中依然很容易出现纰漏,每个好学的人都应该得到的是讲解和理解,而不是打击。正 ...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打击哪位朋友,我只是觉得奇怪,因为正式维客混论坛或者说有维修经验最少一年以上,安装我的理解有这么长的时间了这个电路应该是能理解的,所以才发出那句疑问

网友:
呵呵  我那个号 是因为每天潜水 每天签到 不知不觉就到了正式维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