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问题

楼主(2013-10-12):
同方锋锐N28A摄像头只要一关机 在开机就找不到摄像头呢 必须要按热键启动  每次都是  是不是在BIOS里设置的呢?

网友:
这估计是系统设置问题吧

网友A:
上官网下载摄像头驱动装下
应该能解决

网友:
打官网驱动试试,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最正确的方法就是去官网哈

网友:
上官网下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官网下载摄像头驱动装下
应该能解决

关键就是我在官网找不到同方这个系列的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