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0GT

楼主(2013-10-12):
想问一下大家G92-426-B1心片能换到8800GT上吗,8800GT本来的心片是G92-270-A2的。下面是显卡图

本身这款BIOS就是单片机调速,而G92-426-B1很多卡的BIOS是核心调速
可以是可以 但是支持索泰显卡的风扇调速BIOS不多 建议还是换A2的G92芯片 G92-270-A2 G92-150-A2 G92-400-A2 G92-450-A2都可以通用 不换BIOS 只是SP数量不同而已,G92-426-B1的 要换BIOS 不容易找到调速功能的BIOS
很久没来了 这里高手修显卡的谁水平还是那么高,高的我都不想看啊
百分百能换, 下面这一些人,可能都是修笔计本的,那里懂修显卡,谁能说一下,为啥不能换,不能通用。啥改良版。真的可以洗了睡了。参数差别大。心片的角位都是一样的可以换。低频可以超频没有听到过,高的变低频吗

网友:
估计不行吧,型号差别有点大

网友:
不行的,要一样的,最好别换,浪费功夫啊

网友:
肯定不行

网友:
不能换的哦

网友:
不行的呀,做来做去,浪费电。

网友:
应该可以,脚位都是一样的,但是反过来可能不行,250的芯片频率要比98GT的高。

网友:
应该不行吧 肯定会不兼容的 BIOS都不一定支持

网友:
不行,又不是改良版!

网友:
看来这GPU不好代换了

网友:
没有十足把握不要换

网友:
绝对不可以的,别浪费时间。。。

网友:
不行的哦 型号不一样

网友:
试试!有奇迹出现记得告诉大家!

网友:
别浪费功夫啊~··小心爆了~··
一看就不一样啊

网友:
记得拿好灭火器

网友:
楼上的全他 妈半瓶醋,没有实践怎知道不行,只有PFVL2008兄弟说得对。这种事情我经常干,不过完美的BIOS不好找,但8800的BIOS也能用,开机显示8800,但进系统会显示找到250。

网友:
不相信的人可以自己试试,做个BGA会要人死呀,熟练的半小时搞定

网友:
型号不一样 不能换

网友(点评):
大师型号那里不一样了,同样是G92心片。。。

网友:
这位大哥你是换过是吗?如果能的话我就换个看看

网友A:
现在我告诉大家这卡我装了2次心片上去,第1次是G92-426-B1能亮进系统不定时黑屏,后来我拆了换了G92-286_B1上去又亮了,但是还有问题,进不了系统,一进系统就黑屏,我在想没理由啊是不是驱动不对,我又去找个官方8800GT驱动上去这次好了进系统不黑了,可能是BIOS有问题,有人这样换个吗?在这求个完美的BIOS.

网友(点评):
,要么就是先测试一下显存,如果说没有问题,在换BIOS 两个GPU绝对是能用的。我们常常就是这样改装显卡。基本上都可以。。进系统黑屏,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是你焊盘以搞出问题了,还有就是BIOS存在需要换试合的/

网友:
最后换没换 成功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告诉大家这卡我装了2次心片上去,第1次是G92-426-B1能亮进系统不定时黑屏,后来我拆了换了G92-286_B1上 ...

显存测过没报错,焊盘看上去很好应不会出问题,装了官方8800驱动一点问题也没有.3DM06跑过也没问题.游戏也没问题.我觉得是BIOS了.没有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测过没报错,焊盘看上去很好应不会出问题,装了官方8800驱动一点问题也没有.3DM06跑过也没问题.游戏也没 ...

完美BIOS的确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美BIOS的确不好找

对BIOS确实不好找,我下过几个BIOS回来刷过刷上都会花屏的,用9800GT的BIOS刷不上的,驱动就只能装177.98的旧板本,比这板本以上的装上都是进系统会黑屏的,这卡是双DVI接口的在黑屏时找个转成VGA接口接上是能显的,用回DVI就会黑屏,

网友(2013-11-22):
我草了 这么久没来 白痴还是那么多

网友:
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可以换,同为G92核心,只是批号不一样,LZ大胆干吧!熟练地换个芯片20几分钟搞定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