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CER 4551G开机电流1.3-1.4不亮,快速维修一例

楼主(2013-10-12):
接到宏基ACER 4551G一台   开机电流 1.3-1.4不亮,换内存 一样 拆机 最小系统法点板  换CPU 一样 估计是显卡坏了 测量个各电压都正常。先扔烤箱烤板准备做显卡吧 上网的同时百度一下 见有的朋友说主板电池会导致此故障 先拿电池量电压1,53V 明显不足了 换了个3.02V电池装上 再开机试 稀里哗啦点亮了。就是这么快速简单,差点就走弯路了 看来维修以后的电脑还需要更加的 细心加耐心。写给大家分享免得走弯路。

网友:
主板是amd还是英特的,没主板电池不亮的主板还比较少

网友:
宏基笔记本未试过,SONY的笔记本我换电池试过

网友:
是AMD的集显吧

网友:
是 AMD芯片组    ATI独显的

网友:
以前记得有几款本子都是电池电量低不开机的,不过我没试过。电池主要是向桥的晶振供电的吧,RTC电路,1.3-1.4不亮应该不是显卡,而是桥没过。。HP的机子修得多些1.4不亮就是北桥的原因

网友:
我遇到5台这样的了

网友:
AMD的VBAT没电很多问题

网友:
太神了吧 只知道华硕有这种电池没电不开机 宏基也有吗 悲催 以后接到机子要都测一下了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故障一样,电池电压0.5V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才不至于走弯路,换电池就OK了

网友:
AMD的机器有的是要加COMS电池的,上过这种当的......

网友:
强烈顶这个帖子,没想到这个AMD机器还有这一出,宏基本真垃圾,要不检查不到猫就反复重启,要不就出这等幺蛾子。

网友:
还有这事???学习了。。。。。

网友(2013-11-23):
我今天碰到了和你一模一样的机器 一模一样的故障 呵呵 换个电池OK

网友:
呵呵   学习了学习了   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