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T29R故障

楼主(2013-10-12):
客户说以前在别处做系统,做到一半没做进去。说要换硬盘,她没换。本子给她就拿走了。
拿我这来。电池没电了。接恒流源。开机屏闪一下就掉电。电池和开关指示灯闪。怀疑屏接口供电有问题。还没开始修先在论坛上看同样故障别人怎么修的。有说“恒流源不行,上电池就开机的”,先按简单的方法搞。我把电池装起来用恒流源充电。电流老在待机和充电电流之间跳动。0.007-----1.2。
难道充电电路出故障了?

网友:
看来楼主的东芝售后的

网友:
已解决。电池充了会电现在已开机。无任何故障。看来同样的故障就是要用这种方法啊。与大家分享下

网友:
没充电前掉电是不是你那横流电源限流了,开机时电流本来就大,加上电池充电就掉电了,电池充电后不会掉电,是开机电流不足时切换到电池了,就好了。我也犯过这错误,烧机后没把限流开关调回来,还以为主板没修好

网友:
电流是最大

网友:
哎,钱咬手啊。装起来进CMOS又掉电了(电池没充多久)现在接恒流源还充不进去了。我觉得有些本子非要用原装的才行。刚才跟客户打电话让她拿适配器了

网友:
现在本子是亮了。但是把系统G完后要求重启之前提示:application error 19502.难道硬盘真坏了?

网友:
真他妈坑爹,这本子非要把GHOST拷到硬盘上进PE才做得上去。现在好了

网友:
还是要求助啊。把系统G进去后。也可以正常进系统。可是速度超慢。开机进系统要十分钟。换硬盘也是一样的。论坛上面说什么的都有。有说IO 有说晶振,还有说桥的。不知从哪里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