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4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3-10-12):
这几天生意萧条,就今天才来了三块板,今下午来了一块华硕P5P41T的主板,客服说是不能触发了,我看了一下,主板大概情况,板子还挺新的应该不会坏什么大问题,量了一下晶振电压正常,COMS电压正常,开机排针上点压正常,跑了一下排针到I/O的电路,也有高低高的电压跳变,证明开机排针到I/O线路没什么问题,于是开始量I/O到南桥的电路,由于手里没有W83627DHG-AC的图纸,只好找一W83627DHG的图纸代替开机脚是67,68,72,73这四个脚67,68连到开机排针上去了,72,73通过一个822排阻和两个小电阻到南桥,但72,73两个脚电压只有0.2V左右,老鼠尾巴出来了,跑了一下电路原来是两个小小的黑电阻拉低了电压,换了后开机正常。

网友:
这个板子有通病,IO旁边的822排阻,还有就是网吧的板子容易不起振

网友:
不是822排阻坏了,是两个小电阻。

网友:
学习   了    谢谢了

□大□东 -5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   了    谢谢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99807-1-1.html

Rngon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记得822排阻容易坏的通病~··你没动它吗??~

网友:
没有动它,是个小电阻坏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了!

Rngon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Rngon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没图看不到真相

网友:
可可,不知道是主机有问题还是网速不好,上传不了。

网友:
初一看 又以为通病呢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