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小机箱电源TFX0250P5W电阻认不出来

楼主(2013-10-12):
今天接到一台戴尔小机箱电源损坏,换一个电容可以使用了,另发现一个色环电阻把板子都烤黄了,怕也用不太久。但是这个电阻的阻值我算不出来,请高手们来看看。白色圈中就是该电阻

网友:
找一个电路图不就可以了吗,好像和旁边环数差不多呢

网友:
限流电阻零点几欧,。

网友:
可以用就先用着,下次就会成你的回头客了~~

网友:
这种电阻本来就发热来着,没办法的。

网友:
这种大电阻发热正常,不放心就加点焊。不用换的。

网友:
估计电阻是好得,不外乎从哪头认得问题,表测估计下,很好判定得

网友:
这是大功率电阻。不用换的。

网友:
应该那温度高引起黄的吧应该没事的了

网友:
限流电阻发热是正常的

网友:
百度-色环电阻计算器,输入电阻颜色就会自动算出阻值,今天试过了好像还较准

网友:
色环电阻也,搜了一下:

电阻按材料分一般有: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水泥电阻、线饶电阻等。
一般的家庭电器使用碳膜电阻较多,因为它成本低廉。
金属膜电阻精度要高些,使用在要求较高的设备上。
水泥电阻和线饶电阻都是能够承受比较大功率的。
线饶电阻的精度也比较高,常用在要求很高的测量仪器上。
小功率碳膜和金属膜电阻,一般都用色环表示电阻阻值的大小。电阻阻值的单位是欧姆。

黑0 棕1 红2 橙3 黄4 绿5 蓝6 紫7 灰8 白9 金、银表示误差
色环电阻分为四色环和五色环。

先说四色环。
各色环表示意义如下:
第一条色环:阻值的第一位数字;
第二条色环:阻值的第二位数字;
第三条色环:10的幂数;
第四条色环:误差表示。

例如:电阻色环:棕绿红金
第一位:1;
第二位:5;
10的幂为2(即100);
误差为5%
即阻值为:15X100=1500欧=1.5千欧=1.5K

精确度更高的“五色环”电阻,用五条色环表示电阻的阻值大小,具体如下:
第一条色环:阻值的第一位数字;
第二条色环:阻值的第二位数字;
第三条色环:阻值的第三未数字;
第四条色环:阻值乘数的10的幂数;
第五条色环:误差(常见是棕色,误差为1%)
四色环电阻误差为5-10%,五色环常为1%,精度提高了

例如:有电阻:黄紫红澄棕
前三位数字是:472
第四位表示10的3次方,即1000
阻值为:472X1000欧=472千欧(即472K)

网友:
呵呵,那个电阻发热是正常的,功率有2-3W呢

网友:
焊下一边的脚,测量阻值,再按阻值换上同样功率或稍大的电阻

网友:
正常发热 加焊多加点锡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在整流以前 你的两个类似白色的 就是白色 如果在整流以后就是银色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电源 开机电脑进不了系统就关机了 电源故障 寻求维修思路??

网友:
一般电源板,少看这样的电阻,按红白白 算都是上2000M啦,有那么大的电阻吗
要是按银色,0.0002欧  ,我想一般是红白银  0.29欧的多点,要不真说不过去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100K

网友:
可能消了。换个吧

网友:
学习了,大功率电阻,限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