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电压问题

楼主(2013-10-12):
手上有个电源 测量电压 分别为 12.5v   3.4v  5.2v  不知道这样对电脑有没有影响 知道的告诉下谢谢

网友:
正常的呀!

网友:
如果是空载测的话,没问题,如果是上了主机带上负荷的话要调低一下为好

网友:
正常可以用

网友:
正常的哟  百分之5 正常。 12V  12.6 7左右就危险啦。

网友:
嗯,空载的话是正常的,主板一般能适应5%的误差的

网友:
主板的工作电压不可能幅度这么的小,这个肯定没问题!

网友:
误差在10%以内可以使用。

网友:
到这论坛我从小白学起,不是什么学员,但都懂得好多电源维修知识,谢谢前辈,高手的点评和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