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DMI架构主板指的是什么类型

楼主(2013-10-12):
如题,哪位大神告诉我下,小弟谢过了。

网友A:
INTEL  915开始就用DMI作为南北桥的通讯用的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  915开始就用DMI作为南北桥的通讯用的总线

intel  915指的是芯片组吗,就是南北桥?

网友:
不太懂这个呀只听说是一种 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