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040 5V短路

楼主(2013-10-12):
今天接到一台戴尔M4040笔记本电脑,故障不加电,待机0.07,拆机发现5V电感对地短路,3,5V电源管理芯片有进水痕迹,有腐蚀的痕迹,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后用烧机法测出USB供电芯片短路,拆除后5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各个测试点阻值都正常,通电测试发现总烧3V低端管,将电源管理芯片51125更换后3V低端管正常了,但是又发现新问题,就是5V电感一通电就对地短路,拔出电源后其对地阻值逐渐增加到正常阻值,电源管理芯片是新换的,供电和控制信号以及3,5V现行电压都正常,查电路半天无果,求哪位大师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电容漏电....先把5V电感出来的电容换一个看看

网友B:
明显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5v的后级短路啊……

网友:
电感阻值在拔电后是慢慢增大的,不要纠结

网友:
加电烧板试试吧。

网友:
现在板子通电以后都会对地偏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电容出问题了

5V电感相连的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漏电....先把5V电感出来的电容换一个看看

换了,不行

网友:
查51125周围的电容把51125的5V 输出脚锹起来在测

网友:
请问楼主问题找到没有?一上电就接地  。 凉了就好.这种现象很普遍.但是不良点却很隐蔽...要不你把5V的通道一个一个的断开出来..只能这样排查了

网友C:
用烧鸡发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烧鸡发试试啊

对啊,可以试试烧鸡大法啊

网友:
5V短就烧5V嘛,烧鸡接着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