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郁闷的三星P428

楼主(2013-10-12):
三星P428,故障是一个USB口的信号轻微短路,造成所有的USB设备不能识别,HM55发热厉害,开机没一会就自动关机了!后来更换HM55,没想到触发后不亮,怀疑没换好,又换了一个新的HM55.这次可以正常触发开机了,可是没想到过了三星的LOGO后,屏幕就没有图像但是有背光,几秒钟后重启,还是上述的过程,过了LOGO重启,但是进BIOS就没有问题,可以进行选项。在BIOS里也能识别U盘和硬盘的型号!就是不引导。刷了好几个BIOS,还是不行!都是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HM55芯片的问题!据说新的HM55也有假的,是真的吗!高手指教!

网友:
程序没刷对吧。。
EC+BIOS都刷一次看看。

网友:
这个就一个BIOS,刷了好几个版本的,都是同样的现象,过了LOGO后就重启。所以现在我怀疑还是HM55这方面的故障,但是为什么进BIOS后,还能正常的进行选项的更改呢?

网友:
可能是HM55芯片本身的故障还是没有做好BGA呢?

网友:
会不会短路地方没处理好,导致的呀

网友:
会不会是BGA没做好

网友:
要是有短路的地方,进BIOS后为什么不重启呢

网友:
现在我感觉有好多板子换完HM55后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这个芯片难道不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