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4 检测不到电池

楼主(2013-10-12):
今天修一台 惠普DV4笔记本电脑,故障现象是用电池可以开机,但是插上适配器提示已连接适配器,但未充电,未检测到电池,更换电池无果,应该是电池检测电路有问题,但是此机器比较新,图纸没能找到,不了解电池监测电路的具体组成,哪位师傅有过此机型的维修经验麻烦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电池充电电路坏了, 最简单烧鸡法!

网友:
这个好像无能为力,

网友A:
测一下电池pin上的SMBCLK、SMBDATA的二极体值,那两个脚是检测电池的……

网友:
两根总线3.3V。

网友B:
我测一下下图中电池接口的3、4、5、6、脚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C:
没检测到电池,还能单用电池开机,不对吧?!个人觉得充电电路出问题最有可能,查充电IC工作条件及其周边相关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一下下图中电池接口的3、4、5、6、脚阻值是否正常。

阻值都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检测到电池,还能单用电池开机,不对吧?!个人觉得充电电路出问题最有可能,查充电IC工作条件及其周边相 ...

是检测不到电池,充电电路原路检测不到电池电压充电电路的三极管是没有通导信号的,但是电池能放电,电池电压检测电路是单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电池pin上的SMBCLK、SMBDATA的二极体值,那两个脚是检测电池的……

请问一下二极体值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