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坑爹的灰屏啊,有图

楼主(2013-10-12):
机器拿来灰屏,二话不说换屏试, 一样 换屏线一样,那就判断为显卡, 上BGA考, 故障一样, 看了看是A卡, 一般都要直球 就就直球, 故障一样,  记得以前遇见过一款宏基的也是灰屏刷BIOS刷好的,那就刷, 故障一样,  坑爹啊, 我判断就是显卡的问题 有图, 大师们来给点思路 给点遇见, 屏供电都正常, 外接无显示

补充内容 (2013-10-16 09:58):
显卡坏了,  换了个全新原装的显卡就好了

网友:
估计也是显卡坏了,外接试下。

网友:
显卡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检查三基色是否正常啊

网友:
显卡坏了,直接换了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或者是北桥

网友:
这样的灰屏一般外接正常的,如果外接正常,直接做显卡

网友:
换个显卡   好的几率 很大

网友:
灰屏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了,白屏一般是屏坏得多

网友:
有时候灰屏是当机了我上次就碰到了一台

网友:
检查接口电路,

网友:
发帖你发清楚啊。是开机就黑还是什么?不说清楚你给我们看只会误导你~

网友:
是hm55的问题

网友:
外接呢,花屏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当然也有朋友说是档机,这个情况也有的,这都要楼主自己再仔细查看一下,希望修好后给个答案,谢谢!

网友:
就是啊  情况要明了 才好说

网友:
估计显卡!外接呢 有图么

网友:
学习一下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吗?

网友:
量一下主板上屏线接口处的I2C信号线的电压和阻值、这两个电压跟阻值要一样、如果有示波器那就打一下波、看有没有波

网友:
修好了给个答案啊  学习学习

网友:
坑爹噢,上次接一台b460同行青灰上螺丝打到屏线,也是有背光无图像,屏、线换过不好,因为没波波万用表量接口电压貌似正常,直接显卡、hm55都换了还不好,只有慢慢查,最后LVDS_SELECT#不对,搞了2t天,哎走弯路了

网友:
期望解决,说下什么问题

网友:
先外接看情况 后换显卡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吧

网友:
图呢,我怎么没看到啊

网友:
换显卡吧,楼主的可调电源挺给力的。呵呵。。。。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有光没字我一般都会判断是显卡问题~~最主要还要外切一下看看情况什么样子·~外切花屏绝对显卡咯~~外切好的话不一定~~有可能是哪个信号不对~~

网友:
换显卡吧  他的问题打压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你遇见过?

网友:
外接正常吗?还有屏线数据线正不正常,不行就只能换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     学习学习啊

网友:
楼主显卡换了吗? 屏线也会这样的 你看看屏线的接地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一个USB短路了,现象跟这个一样,白屏就是不显示。

网友:
楼主太激动了,先换屏,在检查屏线,在确定主板。

网友:
楼主太激动了,先换屏,在检查屏线,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amp;page=2#lastpost

网友:
坐等楼主结果出来

网友:
这个机器其实一看图纸就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显卡数据没有,重查显卡条件吧,对着图一个一个测吧,肯定有不正常的指数。

网友:
值球也没有用啊,有的显卡本身就换了  值一千边 也是一样的  换个R版的试试吧

网友:
打一下接口电路的对地阻值,看是否有断线的?有显卡的话可以先换一个

网友:
这机器好像显卡信号从CPU出来的

网友:
BIO 不对吧 遇到过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 。换屏线好了

网友:
换个显存试试

网友:
大小键灯有反应吗    外接都无显示  就看看显卡电    打开图纸把所有的显卡电量一下     好了分享下

网友:
这个机子你最好换个U试试,不要那么急就做桥啊。。

网友:
对,外接看一下有显没有,显卡的可能性较大。再查查屏口线路。

网友:
个人感觉  还是显卡可能性大一下  换一个新的

网友:
这情况有时候真不好定义,一般这样子,我都搞个好的屏试过,先排除屏的问题后再搞显卡。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额

网友:
杀桥,这问题桥的可能性大啊,外接看下,外接花不

网友:
外接不花,就是瞧的问题,

网友:
外接花,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个新的显卡试一下

网友:
一般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手里有一台一样的不过原先是白屏,换了个管子后灰屏了看电流应该亮了,但实际是灰的测接口正常,现在也怀疑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情况都是显卡坏的多

网友:
G470好像出来也就二三年吧就有坏的了
有点怕怕,我现在用的本本就是G470

网友:
显卡周围电容有无坏的各条见是否满足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

网友:
联想E40 花屏

网友:
联想新机现在好像做工不咋美了

网友:
显卡重做了不行就换一个试呗  这机器没有其他问题的啊

网友:
显存也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涨姿势了,谢了哥们

网友:
显卡坏得多啊现在 都没有显卡门的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应该排线问题吧

网友:
果断换显卡  遇到过

网友:
干显卡 不要犹豫

网友:
显卡本身坏了?  加焊不管用?

网友:
直接换显卡啊,大虾

网友:
打下阻值,看是PCH还是显卡

网友:
应该换个显卡试试,问问客户怎么坏的

网友:
外接不显,内接灰屏,果断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