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看看此网卡装哪个驱动才能用

楼主(2013-10-12):
IBMX40 2372 的一个老本,无线网卡非原装,重装系统之后在BIOS中无法打开无线网卡这一项,一旦打开,进不了系统。提示1802~~~MINI pci 网卡错误。在XP中装过了INTER的许多网卡驱动,DELL 2200bg 网卡驱动
都没成功。看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cn/home. ... goto=down#pic_block
http://www.chinafix.com.cn/home. ... p;goto=up#pic_block

补充内容 (2013-10-16 22:02):
上边是网卡的照片,高手帮忙认一下,用哪个驱动合适

网友:
有一个1802的小软件的

网友:
无线网卡不兼容吧

网友:
不打开网卡进系统 安个网卡原本的驱动试试 不行 还是找个原装的吧

网友A:
准备换个系统重装下看看、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2016-05-13):
引用 网友A:
准备换个系统重装下看看、
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手上也有一台,不怎么怎么装系统,能向你学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