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800GT显卡维修一例

楼主(2013-10-13):
本人小白对于维修现在只懂皮毛,没办法本地花钱人家都不教只有自己慢慢摸索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大师们就包涵点吧
原因是因为我原来的影驰9800温度太高打游戏都70+度就拿下来等有时间改造就把这个显卡装在自己电脑上面用了 结果开机几分钟后电脑就然绿屏然后自动关机就怎么开业开不了本来以为只是系统出问题了因为电脑是我弟弟在玩 于是把电脑拿出来拆开放到维修台接上电开机,手无意间从显卡上面过一下感觉显卡那边温度很高,摸一下乖乖可以煎鸡蛋了,然后就拆下来放在一边没管心想温度下来就好了 抓紧时间把影驰改造下就装在电脑上用了 今天把显卡放在别的电脑上面测试结果尼玛悲剧了开不了机,按下开机按钮所有风扇动一下就是不开机,算了把显卡拿下来修吧。

上几张显卡全图吧

拆开就看见一个331电容鼓包了,然后就在垃圾堆里找电容实在没找到一样的就装了个那个蓝色的电容330 16V的 然后装机测试还是不行。

拆下来吧 万用表量量,结果发现显卡供电接口接黄线的接口都短路了,一直在显卡背面看没看出什么问题就过吧把红圈圈起来的那个东西换了 刚好手上有个坏的V星9600显卡拿东西跟这个卡一样。果断风枪吹下,然后换上,(这里还有个笑话,本人新手不太会风枪 吹下来装的时候就是装不上,最后还是用我最拿手的烙铁给装上去了)然后万用表量%#%#%#%(脏话)还是短路,觉得这面不会有问题了就看正面吧

正面反面就那么大点地方万用表一个一个量吧,量到红圈那个东西发现怎么跟边上两个不一样呢,别的有个角接地时不响的但是这个响,心里有底了这玩意短路了 ,弟弟叫吃饭就放在那边吃了饭再修吧。
吃晚饭回来就量了V星显卡的那个东西(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名字,暂时就叫那个东西吧!)阻值跟昂达的一样就随便选一个好拆的拆下来,又是费了吃奶的力气终于吹下来了然后又是费了吃奶的力气给装到昂达卡上,一切好了之后发现好多焊油,酒精刷刷,好看多了,上机测试,OK亮了 然后装好显卡维修结束。

顺便问下我换的那个电容能长久用吗?希望有高手解答下,因为我真的没办法确定 只是知道电压都是一样 老的写着331 换上去的是330。

网友A:
不敢 相信,新手会买风枪?

呵呵二手现在也不贵

网友B:
我也菜那东西应该是个供电芯片!我有一块这个显卡也是这个坏了上他就不给电,找不到芯片定义不敢盲目的上!

网友:
修得看上去没修过,才能叫修呀,不过精神可嘉。

网友:
我也有一个,黑屏

网友:
勇气可嘉,修好是目的,电容可以长久用的,容量相差很小都可以

网友:
自己用的显卡  不是别人的 只要能用就好 管它漂亮不漂亮 质量才是最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菜那东西应该是个供电芯片!我有一块这个显卡也是这个坏了上他就不给电,找不到芯片定义不敢盲目的上!

万用表量量呀  要是真怕就在同类型的坏显卡上面找个基本阻值差不多的应该都是能用的

网友C:
哈哈,你运气好,我有个显卡换上直接冒烟了,但屏幕出影了,赶紧断电就再也开不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运气好,我有个显卡换上直接冒烟了,但屏幕出影了,赶紧断电就再也开不开了

额  我那个是在一块坏的9800显卡上面拆的 而且是拆同一个位置的 这样我才敢测试的 主板上的那个没敢动 虽然知道是跟供电有关系

网友:
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这种精神值得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敢 相信,新手会买风枪?

我也新手。也买了啊。就是不会才买

网友:
你还是换个原值的电容吧,两个相差10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