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无CPU电压 维修一例

楼主(2013-10-13):
      今天接到一台 i3 ATI独显的G470 ,开机电流上到0.3不动了。。。。。。拆机 ,发现显卡ATI 、南桥HM65均已刚被加焊过了,再仔细从俩芯片边缘看进去,发现珠珠还是暗暗的并不发亮,俩芯片旁边小元件的焊点也并不发亮,由此认为,芯片没被人拔起来重植过,只是被上家稍微加热过了,芯片应该还没有被搞坏,心里稍稍放心了。。。。。信心尚存,拿起万用表测量各电感(除CPU电压外)均有电压,从论坛下个G470图纸直接去查CPU供电芯片ISL95831,发现芯片22# 30# 31#电压只有2.64伏,这里本来应该是是+5VS的啊,怎么会只有2.64呢? 肯定是被芯片拉低了,或是哪里漏电了。。。。
      再看图纸,发现+5VS到好几处地方,为了不让电压反冲到别的地方,拆掉了U38 ,PL902夹电到U38的 1 2 3#一测,电压并没有被拉低,于是认为+5VS电路正常,那为什么只有2.64V呢?。。。。。焊回U38、PL902 ,继续测量+5VS到达的每一处地方,在测到D2(在南桥晶振旁边)时,发现D2一头有3.3V,另一头却只有2.94V出来并与+5VS相连,由此认为,CPU供电芯片的+5VS电压实际是+3VS电压经过D2后转换而来,电压稍小是因为D2有正偏置电压分压了,,也就是说+5VS实际并没产生。。。。。。。
      于是找到U38,直接短接此管,开机,不出所料,机子亮了,。。。拔电再测U38并没坏,由此认为是控制出了问题,继续测量,发现R646一头有电压19V,另一头没有电压出来,,再测这个电阻居然变成无穷大了(图纸上是20K的电阻),找到个18K的电阻换上,开机,机子亮了,一切都是那么正常,哈哈。。。

(((总结:修了半天,此机的故障竟是只坏了个电阻R646,而且此电阻并未腐蚀,我晕死)))

网友:
    在修此机前,在论坛上看到有好多关于G470不出CPU电压的帖子,都没有下文,此机也是不出CPU电压,不知是不是通病,能否对大家有所帮助。。。。第一回发帖,故障处没标红圈圈,大家将就看看,嘿嘿。。。。

网友:
楼主 修板子很细心  学习了

网友:
我修过一个没有CPU电压换了HM65桥才好的

网友:
学习楼主的检测思路就对了

网友:
     感谢这位仁兄的分享!机子因个人使用方法和环境不同,故障也并非完全一样,因此我希望以后有时间能多发帖子,和大家增进交流。。。

网友:
学习一下,帮楼主顶一顶

网友:
营养贴  不错 学习了

网友:
测出来的修好更放心

网友A:
在很多板上的南桥那个地方都有5V和3.3V汇在一起的,就是LZ说的D29,为什么要把2个电压送到同一个点上?有没有哪位高手解释一下?5V和3.3V去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电压就是5V了,那么3.3V到那个地方去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还好,这种电压问题好发现。

网友:
来看看的。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B:
lz经验还是很丰富的。。思路清晰。。被人动过了。还敢搞。佩服。。。

网友:
莫非这种设计就是饼哥所说的大与门

网友:
见鬼了,我前几天修了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很多板上的南桥那个地方都有5V和3.3V汇在一起的,就是LZ说的D29,为什么要把2个电压送到同一个点上?有没 ...

查后续电路+PCH_V5REF_RUN发现此信号直接进到南桥,我想是,这里+3VS先进入使得南桥里面部分电路先打开(也就是说使得里面一些工作电路工作或者准备进入工作状态),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不必深究,毕竟南桥是个大型集成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后续电路+PCH_V5REF_RUN发现此信号直接进到南桥,我想是,这里+3VS先进入使得南桥里面部分电路先打开( ...

你的意思是那个3V先产生给南桥供电,5V后产生的是吧!!有点明白了!!谢谢!!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

网友:
楼主巧了,我 也在修这个板子,也是无CPU电压,但是我的+5vs正常,,到现在还没修好,有点想放弃了

网友:
查到小电阻,思路很细

网友:
修过同样故障的机器

网友:
从CPU 供电芯片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经验还是很丰富的。。思路清晰。。被人动过了。还敢搞。佩服。。。

芯片被稍微加焊了一下,估计是手机维修佬瞎搞的

网友D:
不能盲目的追帖子的故障修,不是每台故障不出CPU供电就是一样的问题,就像所说的那样使用环境及损坏的地方都不定一样的,还是按他的工作条件修时序来修,以免走弯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盲目的追帖子的故障修,不是每台故障不出CPU供电就是一样的问题,就像所说的那样使用环境及损坏的地方都 ...

对,希望大家多发帖,以便知道机器设计时的薄弱环节。。。。

网友(2014-05-31):
维修常见的情况。。绕了一大圈子,结果就个芝麻大的事。。关键是发现呀。。顶起。。

网友(2014-11-16):
LZ思路清晰啊、一般修没供电的  在无进水摔过情况下 似乎都是三板斧、换CPU 刷BIOS 换HM55

网友:
供电芯片的+5VS电压实际是+3VS电压经过D2后转换而来 你这学得什么理论 谁教的 哎 别误导别人。这里根本就是利用二极管的特性 一端了3。3  一端5V

网友:
还好,这种电压问题好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