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西部数据移动硬盘,设备管理器里能找到,到电脑就是不认盘!

楼主(2013-10-13):
移动硬盘,设备管理器里能找到,到电脑就是不认盘!
哪位高手请指教啊,先谢过!硬盘这方面我是小白,呵呵!

网友:
可能是没有分配盘符,到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中看看有这个移动硬盘的话,分配盘符看看

网友:
像是分区表丢失,,没什么数据的话就重新分区吧

网友:
楼上的分享都很对,能否截图看看磁盘管理。

网友:
也可能是那种 读不了的盘 我有的11K就是可以看到设备就是读不了

网友:
硬盘分区错误,还有硬盘有逻辑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