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H420开机进系统滚动条黑屏。接U盘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10-13):
有台七喜KH420开机进系统滚动条黑屏。接U盘想进PE的,只要插上U盘就开机不显示。是哪里问题啊?各位大神给个指点。在线等

网友:
查下USB供电方面或南桥问题

网友:
一看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直接换

网友:
是南桥坏了。硬盘也坏了。

网友:
南桥加焊试试

网友:
这样只能换南桥了,

网友:
进bios看看 有没有改显示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