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T2208显示器,不知屏型号是CMH220A或HK220W,还是M220Z1,图像暗淡,是哪组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3-10-13):
一台网吧用的HKC T2208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图像暗淡,颜色不鲜艳,还像是有些花屏,经代换判断是屏本身的问题,可是屏的型号却把我搞乱了,竟然有3个型号.算了,不管什么型号,都得维修,一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没有什么思路了,还请维修过此问题的朋友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
M220Z1-P03

网友:
HK220W也是屏型号,

网友:
这个不是屏线的问题吗??~··网吧的也不可能换屏吧~··

网友:
先换屏线试试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的,大部分是屏坏了,还有少部分是驱动板上的24C16 坏了

网友:
肯定是屏坏的啊,我遇到过好多啊!!!

网友:
屏坏,这种屏质量变这样

网友:
逻辑板的主芯片坏了

网友:
今天我又把屏拆开,测量了一下:VCON=6.8 VREF=12.2 VGHP=25.9 VGL=-6.8V VGOFF=2.5
不知这些电压正常吗?还望高手帮忙,谢谢了!

网友:
房主  你试试  换灯管了吗  我遇见过 换灯管 就好了

网友(2013-11-13):
楼主屏线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屏挂了没修好过这钱不好赚

网友:
看逻辑板上的PCB印字。

网友:
逻辑板上的PCB印字【model那一行就是型号,

网友:
屏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