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没主供电 也可以工作 遇见鬼了

楼主(2013-10-13):
一个精英代工的P61主板  没声音 可以识别声卡 小喇叭 设备管理器都显示声卡   插PCI声卡也不行   。拿出主板  声卡芯片是 ALC888S    测量主供电0.4V  应该是5V才对
测主供电对地阻值 2欧  短路  。去掉2滤波电容 还是一样 ,最后去掉ALC888S 不短了阻值450左右。找不到ACL888S   找了一个
ACL883都说这个可以代换。装上还是没声音 声卡完全识别不了。5V供电也正常了为啥还不管用。闲着没事 插PCI声卡试试。
PCI外置声卡又可以用了 晕死  就这样用着吧

网友:
从你的描述中没看到可以工作啊

网友:
明显你是新手 主板声卡和PCI声卡不能同时用的

网友:
原来主板有认声卡  PCI上去当然不行    后面你换了你一个声卡完全认不到的  PCI就行了啊

网友:
你之前应该在BIOS里面吧原来的声卡关掉~··PCI声卡就能用了

网友:
你之前直接拆声卡就可以用PCI声卡了

网友A:
认得到声卡一般是系统引起的吧

网友:
要用原型号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得到声卡一般是系统引起的吧

肯定不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