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侠 华硕1000HE上网本 问题

楼主(2013-10-13):
一个华硕1000HE上网本 上电有待机电流0.03 按开关没反应 测得IO32脚有3.3V IO99脚无电压 也就是说没有3V 5V 但是在CL=BG这个芯片旁边又测到3V 5V 别的地方没有3V 5V 像这种问题一般是哪的问题啊 高步定了
华硕
芯片

网友:
有没有大侠在啊 急急急急急急急啊

网友:
我也是小白。。。

网友:
量电压你怎么不去电感上??

网友:
3v5v电感你量了?

网友:
就是电感上没3V 5V 测芯片旁边电容又有 没发现短路情况

网友:
上网本不好搞 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
是开机才出3-5V 还是待机就有3-5V

网友:
l两个3 5v不一样的吧

网友:
这个应该能找到图纸 找到图纸 这样的不加电的应该还算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