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5 电源板380v 烧了 求助~

楼主(2013-10-13):
如题,电源模块STR-Z2062 反面2个贴片烧黑 R510 和R502 求告知数值~~~!!! 感激不尽~!
求助

网友:
换板直接点 嘎嘎

网友:
~~ 已经找到~~!!

网友:
换板
260元我有

网友:
老大都是换版的

网友:
楼主你找到什么坏了么?我的正有一个我换了电源模块还是不行,没有输出你查到哪里坏了能说下么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下直接换板比较有保证。

网友:
找到了啊。已经修好了,!把坏件检测出来直接换掉就ok

网友:
请问两个阻值是多少呢?

网友(2013-11-19):
,,,客户已经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