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EC没有BIOS了?

楼主(2013-10-13):
       Y480的机器,三代I5的CPU,待机0.003,按开机键电流就0.003--0.004跳变下,待机3V/5V正常,原EC型号 KB9012QF A3 的,看上电时序EC按键时 114脚有跳变,可是EC的112脚EC_ON始终没有跳变输出,初步判定IO有问题了,后定了新的KB9012QF A3的,装上去待机貌似正常了0.008 ,触发按键 0.008 --0.010,电源指示灯亮,其他没反应。到论坛查说EC写程序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没有思绪了,还请各位大佬指导下了。就此谢过了!

   另外发现,这款机器PCH桥附近有两个BIOS芯片,没有相关资料,不知道这两个BIOS的分工怎么回事哦?!

网友:
没记错的话 有个25Q16的 是 EC ROM
                        25Q32的是  PCH BIOS

网友:
ECBIOS负责上电

网友:
EC的应该是25Q16 25q32是4兆的

网友:
ECbios有问题的话 不会触发的

网友:
y480还没修过。但看电路图确实没有EC BIOS

网友:
Y480还没修过。
看电路图EC下确实没有挂BIOS。但PCH下有两个BIOS。
应该是EC通过LPC总线再通过PCH来读取EC ROM。

网友:
那个25X16BVSSIG的是不是一定是EC BIOS?,如果是怎么没挂在EC附近呢,需要官方的大佬确认下了,

网友:
ec自带程序

网友:
容量小的是EC 的、

网友:
小的是IC的
这个是不是256K的小的

网友:
维修越来越难了

网友:
版主大人,这话说的,得看对哪块板子了,kb9012自带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