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碰到个东芝C600,开机出现在一排英文

楼主(2013-10-13):
昨天碰到个东芝C600,开机出现在一排英文
please press the power button and change the ram tk anoth

哪位遇到过?请教什么问题?
到现在没敢动其他的,感觉像BIOS

网友:
一开机就出现还是???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啊

网友:
先把原来的提出来 再刷,就安心啦

网友:
楼主 PE能不能进呢

网友:
这样说的 不明不白的   不过看样子的确是bios

网友:
应该是bios

网友:
BIOS 里的启动改一下

网友:
键盘没反应 进不了BIOS 硬盘换过, 开机直接LOGO画面出现以后就直接跳这个英文出来了

网友:
内存换了没用, 不接硬盘也是一样,换硬盘也没有用, BIOS进不了,按键盘没有反应,

网友:
刷个BIOS吧 反正也简单 把原来的备份下

网友:
刷BIOS 先把原来的备份出来 也没什么风险

网友:
给你翻译出来才得《请按下电源按钮,改变公羊TK另一个》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在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什么意思?能说明白点嘛?

把他原来BIOS里面的程序提出来保存了,再刷新程序进去,如果新的程序不能用,你再把他之前的刷回去就可以啦

网友:
先备份原来的BIOS  再刷BIOS吧。

网友:
下载个bios刷下就可  键盘用不了用外接

网友:
你把所有外设拆了 看还是就刷bios

网友:
程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