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里的G31T-LM2主板,复位正常,不跑码,刷了BIOS无效,求思路。

楼主(2013-10-13):
如题,最可气的是这个主板是用DIP的BIOS,而且焊在主板上了,不过这难不倒我,已经焊下并安装插座了,现在已经刷了3个BIOS,还是无效,各组电压也基本正常没啥思路了,求各位朋友帮忙,谢谢了!

网友:
查南桥条件满足吗、、?

网友:
cpu 背面 断线了    我修了10几块低是一样的问题    仔细看看

网友:
cpu座子 背面

网友:
注意一下这个板的南桥,修过很多这个南桥坏的,打一下PCI总线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都正常 不跑码 。就要用到神器 波波了    测试关键测试点  很快确定故障范围  波波就这吗神

网友:
G31南桥的确问题多多,要不加焊它看看

网友:
直接换南桥

网友:
电压正常的最难修了

网友:
不跑码,cpu没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    a  14  阻止

都说了供电正常,还打阻值,看清楚再说话

网友B:
都别瞎猜了~··主板电池没电了~··这个主板就这样!~~

网友:
重新指南桥

网友:
LZ修好了没啊
我这也有一块。
  准备搞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别瞎猜了~··主板电池没电了~··这个主板就这样!~~

你好,主板电池电压正常,清CMOS无效.

网友:
我的换南桥好了。
我用CPU打阻卡, pci打阻卡,内存打阻卡全 测试了一遍。
  最后才换的南桥。

网友:
试一下 多点几下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