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主板维修

楼主(2013-10-13):
soyo主板开机测试卡不跳数。。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流跳多少  还是不跳变 这都不详细让别人怎么帮你呢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跑吗----显示,毛病在复位之后 自检之前,需要查的地方太多了------------,学好了在来修吧!

网友: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啊。

网友:
看复位电路

网友A:
诊断卡插在有些主板上是会不跑码,但不一定就是没在跑码,

网友:
新手嘛。所以才要请教你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插在有些主板上是会不跑码,但不一定就是没在跑码,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