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温控器+发热砖能DIY土炮吗?该怎么接线,求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3-10-13):
如题这温控器+发热砖能DIY土炮吗?该怎么接线,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
需要k型热电偶,这个输出0-12v,需要控制电压型 “固体调压器”(像固态继电器一样的东西,欣灵的 HHT2-U/22 10A)控温。一般调压器需要的电压是0-10,你的这个输出0-12V应该是专用的。可以打开改一下内部分压电路,使之输出0-10V即可。

网友:
可以搞,不过只有一个测温点啊,温度不好控制吧

这温控器我有,K型热电偶的优点是价格便宜,容易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