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P31主板一上电就不断重启

楼主(2013-10-13):
手上一ONDAP31主板一上电就不断重启。上电FF-b8-00掉电重启。有时能看到跑C1 。各电压好像都有了。IO换过。BIOS也刷过。南桥用风枪吹过。晶振也换了,都是一样。论坛搜了下。好像有同样故障的。但没有写修好没。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A:
查下CPU电源IC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的spd电压量了没?

网友:
内存的spd电压能不能解释清楚

网友B:
去看一下重启键 会有惊喜的

网友:
内存假负载上可以测SPD电压啊

网友:
什么叫好像都有了,建议说明有哪些了是多少。

网友:
答案出来没有 LZ

网友C:
会不会BIOS版本不对呀?找个800双面内存试试呢!你那里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打雷,网卡会有问题吗?也不知道是不是CPU或cpu座的事儿!有结果告诉大家一声!祝你成功!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CPU电源IC工作条件。

CPU电压已经有了1.29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去看一下重启键 会有惊喜的

只有排针 ,主板上没有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BIOS版本不对呀?找个800双面内存试试呢!你那里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打雷,网卡会有问题吗?也不知道是不 ...

不是BIOS版本不对,2个都是一样的。换过800的内存试过,网卡也怀疑过,拆了也是一样。CPU座用带灯测试座检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排针 ,主板上没有按键

就是在排针里面的 一个小电阻

网友E:
我也有一块同样的班子!不断从启!想了2天无解!最后想起来板子坏的时候打雷打坏了!猫也坏了!就把网卡吹下来就好!现在直接无网卡使用

网友:
看你试机CPU上没加风扇吧  可换个CPU试下

网友:
壓北橋開機看看是否能緩解這狀況,最近我也有遇到不定時重啟(ga-p35),加焊北橋會緩減這情況,打算最近換北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块同样的班子!不断从启!想了2天无解!最后想起来板子坏的时候打雷打坏了!猫也坏了!就把网卡吹下 ...

不是网卡  早拆过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