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NF520-A2 不显示//

楼主(2013-10-13):
接了台台机,风扇转,无显示,映泰NF529-A2 ES

插检测卡没反应,换内存 换U 换就是没反应,换电源也不行,最后认为主板问题

换了主板 还是没反应,情况一样,求大神解释...电源输出正常//

网友:
换了主板还是不行 就是 主板和U都有问题

网友:
换主板的时候用的还是他的U 难道但是前面的坏板子上好U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来坑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