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和显示器芯片

楼主(2013-10-13):
1200AP40 1200AP60、1203P60
200D6、203D6 DAP8A 可互代
203D6/1203P6 DAP8A
2S0680 2S0880
3S0680 3S0880
5S0765 DP104、DP704
8S0765C DP704加24V的稳压二极管
ACT4060 ZA3020LV/MP1410/MP9141
ACT4065 ZA3020/MP1580
ACT4070 ZA3030/MP1583/MP1591MP1593/MP1430
ACT6311 LT1937
ACT6906 LTC3406/AT1366/MP2104
AMC2576 LM2576
AMC2596 LM2596
AMC3100 LTC3406/AT1366/MP2104
AMC34063A AMC34063
AMC7660 AJC1564
AP8012 VIPer12A
AP8022 VIPer22A
DAP02 可用SG5841 /SG6841代换
DAP02ALSZ SG6841
DAP02ALSZ SG6841
DAP7A、DP8A 203D6、1203P6
DH321、DL321 Q100、DM0265R
DM0465R DM/CM0565R
DM0465R/DM0565R 用cm0565r代换(取掉4脚的稳压二极管)
DP104 5S0765
DP704 5S0765
DP706 5S0765
DP804 DP904
FAN7601 LAF0001
LD7552 可用SG6841代(改4脚电阻)
LD7575PS 203D6改1脚100K电阻为24K
OB2268CP OB2269CP
OB2268CP SG6841改4脚100K电阻为20-47K
OCP1451 TL1451/BA9741/SP9741/AP200
OCP2150 LTC3406/AT1366/MP2104
OCP2160 LTC3407

OCP2576 LM2576
OCP3601 MB3800
OCP5001 TL5001
OMC2596 LM2596/AP1501
PT1301 RJ9266
PT4101 AJC1648/MP3202
PT4102 LT1937/AJC1896/AP1522/RJ9271/MP1540
SG5841SZ SG6841DZ/SG6841D
SM9621 RJ9621/AJC1642
SP1937 LT1937/AJC1896/AP1522/RJ9271/MP1540
STR-G5643D STR-G5653D、STR-G8653D
TEA1507 TEA1533
TEA1530 TEA1532对应引脚功能接入
THX202H TFC719
THX203H TFC718S
TOP246Y TOP247Y
VA7910 MAX1674/75 L6920 AJC1610
VIPer12A VIPer22A
[audio01]
ICE2A165(1A/650V.31W);
ICE2A265(2A/650V.52W);
ICE2B0565(0.5A/650V.23W):
ICE2B165(1A/650V.31W);
ICE2B265(2A/650V.52W);
ICE2A180(1A/800V.29W);
ICE2A280(2A/800.50W).
KA5H0365R, KA5M0365R, KA5L0365R, KA5M0365RN# u) t! u1 W1 B) R, P
KA5L0365RN, KA5H0380R, KA5M0380R, KA5L0380R

1、KA5Q1265RF/RT(大小两种体积)、KA5Q0765、FSCQ1265RT、KACQ1265RF、FSCQ0765RT、FSCQ1565Q这是一类的,这些型号的引脚功能全都一样,只是输出功率不一样。另外,它们的工作电压有不同,KA5Q1265的3脚需要20V以上的电压,才能正常工作,一般为23V;而KACQ和FSCQ的供电为18V,因此,在KACQ和FSCQ的3脚对地接有一只18V的稳压管。在检修这类电源时,通常只需备用KA5Q1265大小两种体积的即可。用KA5Q1265代换CQ系列时,把CQ的3脚18V稳压管去掉,同时短路供电支路的限流电阻(680Ω--1.2K)。这样不但节省了元件,而且还很耐用(个人感觉)

                                                      坂面精通家电维修中心
                                                      电话0598-6438395

2、STR-G5663、8654、8656这类模块的工作电压为32V,当4脚的供电电压低于10V或高于37.5V都会使电路处于保护状态,在这类中,8656的功率最大,所以,只需备用一种8656就可以了。在这里我做一个补充,虽然9656的功率更大,引脚功能也相同,但 是,9656的工作电压是18V,电压过低或过高都将会使电路处于保护状态。所以,当用9656代换8656时,过高的供电会使9656处于保护状态。相 反,作为应急,在29寸以下,可以暂时用8656代换9656。
   3、STR-W6756、6754、6757这类模块的工作电压为18V,但由于这类模块的引脚数量不尽相同,所以,代换性
F6654.F6656.F6454.F6456,F6658.F6626 中6654可代比它小的模块,CQ1265可代0765,0565等,

网友:
STR F 6656可以直接代换STR F6654
STR G5653直接用STR G8656代换 试验成功!
. FSCQ1565>1265>0765>0565
FS5Q1565>1265>0765>0565
5Q系列供电为20V,CQ系列供电为18V,5Q代换CQ系列时需拆除那个稳压二极管,短接10欧姆电阻!
STRG8656>8654>5653
STRX6756>W6756>W6754
STRX6856>W6856>W6854
    KA5Q.STR-G.STR-W系列电源模块
STR-S6709可以直接代换STR-S6708,
STR-S6309可以直接代换STR-S6308.
STR-S6709可以直接代换STR-S6708,
STR-S6708也可以直接代换STR-S6709,资料上说STR-S6708功率小些,但是我在康佳P2982C上代换过<去年雷击高峰维修时缺配件>,现在照常使用!
1.KA5Q1265RF/RT(大小两种体积)、KA5Q0765、FSCQ1265RT、
KACQ1265RF、FSCQ0765RT、FSCQ1565Q这是一类的,这些型号的
引脚功能全不一样,只是输出功率不一样。另外,它们的工作电
压也不同,KA5Q1265的3脚需要20V以上的电压,才能正常工作,
一般为23V;而KACQ和FSCQ的供电为18V,因此,在KACQ和FSCQ的
3脚对地接有一只18V的稳压管。在检修这类电源时,通常只需备
用KA5Q1265大小两种体积的即可。用KA5Q1265代换CQ系列时,把
CQ的3脚18V稳压管去掉,同时短路供电支路的限流电阻(680Ω
--1.2K)。这样不但节省了元件,而且个人感觉还很耐用。
   2.STR-G5663、8654、8656这类模块的工作电压为32V,当4脚
的供电低于10V或高于37.5V都会使电路处于保护状态,在这类中

坂面精通家电维修中心
                                                       电话0598-6438395

8656的功率最大,所以,只需备用一种8656就可以了。在这里
我做一个补充,虽然9656的功率更大,引脚功能也相同,但是,
9656的工作电压是18V,电压过低或过高都将会使电路处于保护
状态。所以,当用9656代换8656时,过高的供电会使9656处于保
护状态。相反,作为应急,在29寸以下,可以暂时用8656代换
9656。
   3.STR-W6756、6754、6757这类模块的工作电压为18V,但由于
这类模块的引脚数量不尽相同,所以,代换性不强。
电源模块CQ0565可用CQ1265代换
                                                           坂面精通家电维修中心
                                                            电话0598-6438395
LCD电源芯片代换
TEA1532A EA1532A可以直接代换 EA1532C代换EA1532A先看8脚是空脚的外加300伏(我亲自试过的)。
EA1532A代换EA1530A只要将ea1530a的第五脚接到ea1532a原来脚位的第六脚.第六脚接第七脚,第七脚接第五脚位置就OK!1.2.3.4.8脚一样.
CQ1265RT 3脚启动电压是18v 5Q1265RT 3脚需要23v电压
CQ0765RT 5Q0765RT CQ1465CQ可以直接代换
7552=SG6841
1200AP40与1200AP60 1203P60代换
SG5841与DAP02ALSZ可以用SG6841
FAN7601与LAF0001可以直接代换
EA1532A可以用DAP8A

OCP5001-TL5001直接代换
AMC3100-LTC3406/AT1366/直接代换
MP2104 OCP2150-LTC3406/直接代换
AT1366/MP2104 直接代换
ACT6906-LTC3406/AT1366/直接代换
MP2104 OCP2160-LTC3407直接代换
ACT4065-ZA3020/MP1580 直接代换
AMC2596-LM2596 OCP1451直接代换
TL1451/BA9741/SP9741/AP200直接代换
电源IC STR-G5643D G5653D G8653D 直接代换
203D6和DAP8A 直接代换
1200AP40和1200AP60直接代换
5S0765和DP104、DP704直接代换
DP804和DP904直接代换
2S0680和2S0880直接代换
BENQ 71G+   1200AP40 直插   1200AP10 1200AP604 直接代换
TEA1507和TEA1533直接代换
三星的DP104,704,804可以用5S0765代换,DP904不能用任何块代换
电源IC(ZSTR-G5643D G5653D G8653D 直接代换
203D6/1203P6和DAP8A 直接代换 DM0465R。DM0565R用cm0565r代换成功 (取掉4脚的稳压二极管)
LD7575PS 可用203D6代(没试过,只是1脚的对地电阻不同,改了就可了)
LD7552可用SG6841代(不过要改4脚电阻,)
DAP02可用SG5841 。SG6841代换: EA1530 EA1532
TOP246Y可用TOP247Y代
1200AP40和1200AP60直接换,我用1200AP40代过1203P605S0765和DP104、DP704、DP706直接代换
我用DP704代过8S0765C不过加了个24V的稳压二极管
DP804和DP904直接代换
2S0680和2S0880直接代换
TEA1507和TEA1533直接代换 2269和SG6841SZ引脚一样,但是4脚和5脚外接的振荡电阻不同
BENQ 71G+
1200AP40 直插
1200AP10 1200AP60AOC 712SI
EA1532A贴
三星型号忘记
DM0565R:
优派型号忘记
TOP245YN
LG型号忘记
FAN7601利浦170s6
dap02alsz 贴片
LG型号忘记
FAN7601
可以用LAF0001代飞利浦170s6
dap02alsz=sg6841UHP17驱动高压电源全一体
SG5841SZ贴片,可用SG6841DZ 代用。联想后来出的像IBM的 17的,SG6841DZ 可用SG6841D代用(我亲自试过的)三星型号忘记
DM0565R(有好几款都采用这一个PWM IC的
三星型号忘记
DM0465R
飞利浦170c7
EA1532A贴片
200D6、203D6、DAP8A 三种可以代用优派VA1703WB
ld7552bps 贴片其他我知道的常用型号有
SG6841DZ 贴片 很多机器上用到
SG5841SZ 贴片   用SG6841DZ可以代用,PDAP8A 与203D6可代用(我没试过)
还有LD7575可用203D6代用,只是1脚的对地电阻不同,LD7575是100K,203D6是24.1K,LP7552可用SG6841代用

液晶品牌与型号 电源管理芯片型号与封装 可代换型号
BENQ 71G+       1200AP40 直插   1200AP10 1200AP604
AOC 712SI         EA1532A贴片,
三星型号忘记     DM0565R
优派型号忘记     TOP245YN
LG型号忘记       FAN7601
飞利浦170s6     dap02alsz 贴片
LG型号忘记       FAN7601 可以用LAF0001代
飞利浦170s6     dap02alsz=sg6841
美格WB9D7575PS
清华同方 XP911WD7575PS4
联想LXM -WL19AH LXM-WL19BH D7575PS(早期有的用:NCP1203D6)
联想LXM-17CH:1203D6
方正17寸:1203D6与LD7575PS
方正19寸:LD7575PS
BenQ: FP94VW FP73G FP71G+S FP71G+G FP71GX等都是用:1200AP40
(南京同创):LAF001与STR W6252 。
LG 19寸:LAF001
联想L193(福建-捷联代工):NCP1203D6
PHILIPS 170S5FAN7601)

网友:
PHILIPS 15寸(老产品):(FAN7601)
FLG型号忘记       FAN7601 可以用LAF0001代

其他我知道的常用型号有
SG6841DZ 贴片 很多机器上用到
SG5841SZ 贴片   用SG6841DZ可以代用
DAP8A 与203D6可代用
还有LD7575可用203D6代用,只是1脚的对地电阻不同,LD7575是100K,203D6是24.1K,LP7552可用SG6841代用
E203D6 NCP1203D60R2 NCP1203D60R2G和DAP8A 直接代换
DAP02ALSZ与SG6841S可以互换
1200AP40和1200AP60直接代换
S0765和DP104、DP704直接代换
DP804和DP904直接代换
2S0680和2S0880直接代换
TEA1507和TEA1533直接代换

DAP8A,DAP7A,LD7575,203D6,203X6,200D6可以直接代换
203d6是16v工作电压,而7575是30v ,代用要改启动电阻,
OB2268,OB2269,DAP02,DAP02,SG5841,SG6841可以直接代换
1200AP40,1200AP60,1203P60,1203AP10可以直接代换
DM0465R,CM0565R,DM0565R可以直接代换
TOP246Y,TOP247Y可以直接代换

LD7535兼容 SG6848 (6849) / SG5701 / SG5848 /LD7535 (7550) / OB2262 (2263) / OB2278(2279)RS2051
LD7575和NCP1203、NCP1200 OB2268 SG5841 LD7552 OB2269 OB2268 RS2042
CR6860兼容ACT30,
CR6853兼容OB2263,
CR6201兼容THX201,TFC718;
CR6202兼容THX202,TFC719;
CR6203兼容THX203,TFC718S。
CR6848兼容SG6848/6849/5701/5848,OB2262/2263,LD7550/7535.
CR6850兼容SG6848/6849/5701/5848,OB2262/2263,LD7550/7535.
CR6842兼容SG6841/6842,OB2268/2269/2278/2279,LD7552

用FSQ0765代用FSQ0465,需把IC⑤脚18K改为12K
FSCQ1265RF系列厚膜开关稳压电源电路

引脚功能及维修参数:
引脚序号        功能        直流电压(V)        对地电阻(KΩ)        备注
                正常开机        待机        红笔接热地        黑笔接热地
1        漏极输出        265        295        >800        6.5        热地
2        接热地        0        0        0        0        热地
3        供电电压        25.5        11.5        600        5.6        热地
4        稳压控制/过流保护        1.0~1.2        0.2        >1000        8.6        热地
5        同步/自锁        5.6~5.8        0.3        0.4        0.4        热地

网友:
有用就顶一个 谢谢!

网友:
值得收藏  有时候还真用的上

网友:
OK!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