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680待机偏高0.05不加电 维修 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3-10-13):
今天收到宏基的3680机器是 待机偏高不加电   待机为0.05  ,高的很是郁闷   待机电压都有,正常,摸着在8734的旁边的pd13 和pd14 发烫  ,感觉不正常,但是量着阻值没有发现异常啊,然后就两下io的各项正常不啊,发现按开关电压有跳变进io,io输出信号dnbswon进南桥也正常,就是不加电,是不是南桥的条件不满足啊量着rsmrst进南桥,说明有复位了,供电就是量io的s5-on信号;来开启南桥供电的,也正常,时钟也正常,那是不是南桥坏了,换南桥,傻逼了 ,还是那样啊
苦逼呀,这是咋回事呀 ,想着想,可定时方向不对,待机偏高就不正常啊 ,修正常了再说,既然pd13和pd14发烫肯定应该有短路的地方,既然阻值正常,那有可能是不是不良或者漏电造成的呀 ,那就摸摸周围的电容啊 ,芯片啊 ,都正常,然后发过来,有层黑纸,揭开,发现两个电容,一个是162 和161,摸了下还挺烫,是不是他有问题呀,量了下没短路啊 ,拆了吧再说,拆掉后插上电源,我晕待机下来了0.02,开机电流刷刷的上去了,截屏亮机,ok,看着有好多遇到这种问题的 ,有可能是通病吧

网友:
发个图纸共享下

ACER AS3680.PDF

发个图纸共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