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主板的BIOS芯片有两个

楼主(2013-10-13):
现在的主板BIOS芯片一般的都有两个,都是八角的,比如技嘉的主板的有M-BIOS和B-BIOS,当怀疑是BIOS的问题时,应该刷哪个BIOS呢。

网友:
M是主BIOS吧,B是副BIOS,两个BIOS内容是一样的,只是用来备用的,如果M-BIOS坏了,可以把那个B-BIOS拆下来,直接装到M-BIOS那里去!!

网友:
看是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