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I2C总线诊断卡的一点分析

楼主(2013-10-13):
笔记本诊断卡,大部分采用抓取LPC总线信号来跑码,不过最近发现采用I2C总线跑码的诊断卡越来越多,于是抱着好奇的心理就简单研究了一下,拿来结果给大家分享,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讨论,指正
IBM诊断卡如下图

第一次见这种插在电池接口上跑码的诊断卡当时都蒙了,压根不知道原来电池接口还能跑码。。。。。而淘宝上的卖家也没有提供这款诊断卡的具体构造,没办法只能自己按照实物跑线自己分析

电池端接口,从实物上看是第3,4针通过USB线缆连接到了跑码卡上,第5针接了个30K电阻到地,最后两针为接地,抓来图纸对照

第3,4针为I2C_CLK_BT0和I2C_DATA_BT0,第5针为M_TEMP温控信号。
不难看出,应该是通过第3,4针的信号出来的代码,但是怎么工作的确不清楚,从字面意思上看是I2C总线,I2C_CLK_BT0和I2C_DATA_BT0 是由H8提供

我对由H8发出的I2C总线有些疑惑,一直以来我把南桥发出的SMBUS和I2C总线认为是相同的总线,所以想如果把I2C_CLK_BT0和I2C_DATA_BT0这两个信号接到南桥的ICH_SMBDATA和ICH_SMBCLK会不会跑码呢?

不过翻完资料后发现如果真按照自己的想法那就太错特错,资料如下

所以I2C和SMBUS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总线

第二片,仁宝专用跑码卡,看到不少人用此卡,而且使用说明上也有简单的介绍,所以入手一片拿来研究

这个卡从外观上看不支持LPC总线,只有一个4针接口,按照说明书来看,是3V  GND   TX和RX支持有DEBUG接口的主板
我手上现有4张仁宝主板分别是 LA-4102P   LA-4114P  LA4731P  LA3732P 翻了下他们的图纸
发现这四张主板采用的都是KB926的EC
LA4114P  LA3732P 预留了  4针DEBUG接口 LA-4102P和LA-4731P留的是LPC总线接口

从图上看,第2,3脚的数据线连接到了EC第30,31脚

而没有预留4针DEBUG接口的LA-4102P和LA-4731P ,EC第30,31脚确成为了无线网卡电源开启脚LAN_POWER_OFF_R

以上为图纸分析,测试了两张实物主板 型号分别是LA-5751P 和LA-7322P
先看LA-5751P 此板用的EC也是KB926
第30,31脚为TX和RX
与此信号相连的DEBUG JP11
连上诊断卡测试
可跑码,不过初始代码不是00
EC_TX_P80_DATA和EC_RX_P80_CLK除了与JP11相连外也连到了PCI-E的第49和51脚上
从实物上看第49脚与第51脚与上面的4针是相连的,直接放主板上测试
顺利跑码
LA-7322P因为主板接口本身也支持LPC跑码,所以将俩个诊断卡一起放上去测试
测试结果如下

发现I2C与LPC总线跑码一致

所以通过我的分析(不确定对不对) EC内部将LPC总线转换成I2C总线信号,然后将转换来的数据,地址,波形传送至跑码卡上,跑码卡接收信号后经过单片机自身的信息对比输出代码

后来又翻了下纬创图纸里夹杂的一些资料

纬创设计的DB1图纸里面EC上也有专用的DEBUG接口,不过是不是I2C总线就未可知了
不过从下面的解释里也能看出点端倪

1) Use probe to touch the DBG2 pin 2 ( DEBUG_OUT )
1)使用探针接触dbg2引脚2(debug_out)
without inserting AC adapter.
没有插入交流适配器。
2) As for oscilloscope, set up Trigger Mode : Normal.
2)作为示波器,设置触发模式:正常。
3) Final step that have to insert AC adapter but do not press Power Button.
3)最后的一步,必须插入交流适配器,但不要按下电源按钮。
4) Eventually, we should have 4 set of pulses as below.
4)最后,我们应该有4组脉冲如下。

不难看出,如果没有4组波形的话应该是没有走吗,因为手上没有一样的主板,所以无法得知,是怎样的总线,不过我相信如果有此板用双踪示波器同时抓下数据线,和时钟线也许通过分析会判断出是否是I2C总线。因为没有硬件条件,所以对此类的诊断卡告一段落

网友(点评):
最后的那个4组波形,是指适配器插入后,Macallen3 is working 的信号。而不是机器走吗。

网友:
本来还想写一写I2C总线的,可是能力有限 给链接大家自己看吧
http://wenku.baidu.com/view/e96fb548e45c3b3567ec8b07.html

网友:
THINKPAD 一直都应电池接口跑吗,USB 也可以跑的。

USB不支持
USB提供5V供电,不提供数据链

网友:
另外LPC 走的是SPI总线模式!

网友:
好犀利 嘎嘎嘎

zhoufude -2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学习 呵呵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分析的非常给力

网友:
最近碰到好几片难修的板,本想找找LPC总线,然后飞线给LPC诊断卡,可是板子上就是没有预留。
反倒是留了4脚的DEBUG位置。

楼主的SMBUS  I2C分析,给我很大启发。

网友:
很不错学习中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严禁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彭亮亮 -2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用休闲时间能写出这些知识供大家参考精神可嘉啊!

网友:
楼主的功力深厚

网友:
楼主不错呀。分析得有道理。向你学习

网友:
给力加十分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在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用诊断卡时,就能分析诊断卡的工作原理了!前面那种IBM专用诊断卡我见过,后面的图上带线的诊断卡没见过,是所有的主板都能用吗?

网友:
这样的帖子非常好,楼主应该花了不少时间整理这些资料。
如果是I2C总线,根据资料,主机与从机地址通讯必须应该知道从机地址。
不同I2C设备的地址是不一样的。又是挂在同一总线上。因此主机就应该能区别从机的地址。这个从机地址也只能事先知道后,主机再通过从机地址与各个从设备通讯。

4口的诊断卡插上后,EC是怎么知道诊断卡的地址。

网友:
我想试试看用ibm那种接仁宝上能不能跑,应该二者都是I2C的吧

网友(点评):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不可以的,除非他们输出的波形一致,诊断卡内部程序一致

网友:
比如笔记本上的常见的温度传感器
la6751图纸

温度传感器EMC1402手册

温度传感器EMC1403手册

显然I2C设备有地址,可能会重复。但是同一总线上不会出现相同地址的设备。可能出于某种原因,也会有相同地址的设备。

还有的设备地址可以编程。我想应该都是硬件编程的,而不是软件修改的吧。

如存储芯片AT24C01的A0,A1,A2脚实现地址的编程。

不能软改的证据

英文原版i2c总线标准

那么从机地址到底怎么样呢。
硬件编程的情形

地址的可编程部分和通用呼叫地址的功能一

说了这么多,I2C总线通讯的第一步就是确定从机的地址,

如果4pin的debug卡使用的是I2C总线,那么EC是怎么获得debug卡的地址呢。

通用呼叫地址的功能二

通过广播,从机获得主机地址,之后主机工作在从机接收模式,从机工作在主机发送模式。
I2C总线上的设备是平等的,谁都可以配置为主机或从机。
这大概就是EC如何获得debug卡的地址,而后将bios检测代码送到debug卡上。
因此那个应该是I2C总线了。

那个中文翻译说不清楚。
搞来搞去还是关于地址的问题。

I2C和SMBUS的区别
http://wenku.baidu.com/view/02cb536eb84ae45c3b358cdb.html

i2c总线标准(英文).pdf

网友:
真是差距啊.一直没买笔记本的诊断卡.结果你都研究这个怎么工作了.人家是给.给.给我密码我.我就能用.
我是给.给.给我诊断卡.我.我.我也弄不明白.

网友:
技术无极限,学习中

网友:
好用吗12C这种检测卡